有关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1-02-24):
如果变频器的三相进线缺相会不会烧坏变频器?那如果出线接负载缺相会不会烧坏变频器呢?进线正常但变频器无任何显示,也无输出,是不是说明变频器已坏?电柜线路中已坏一台变频器,买了一台一样型号的变频器,坏机上的参数设置怎么弄到新机上?坏了的变频器还值不值得去维修?一般要拿去哪里维修?问题有点多,还望网友帮我分析解答,谢过。

网友A:
以我遇到的情况,缺一相电机会正常运转,短时间也不会损坏变频器,在比较复杂的控制系统中会出现动作异常,比如是PLC控制变频器;第二个问题,一般变频器对于输出缺相,短路,是基本的保护功能,异常就会停止输出,只要你参数设置正确的话;无显示无输出的问题比较多,留给高手解答好了;参数的转移你必须知道原来设定了那些,再照着设定就是了,没办法查看就只有根据控制对象的要求自己设定;坏的有专业修变频器的地方,有没有维修价值看你原来的价值确定,大功率的当然还是维修合算些,论坛上有几个是这方面的专家,先抛个砖头

网友B:
1.变频器输入缺相,变频器不会坏,但系统不工作,会报直流母线电压低故障(不能带载)。
2.变频器输出缺相,电机受不了,变频器短时没事,时间长了也会报过载故障。
3.变频器的参数能否上传或者下载,要看变频器的制造商是否提供了这样的功能。现在许多的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需要配套的软件和通讯接口提供支持。
4.变频器值不值得修,要找平衡点,也就是新的变频器和修理费之间谁更合适。

楼主:
谢谢2楼与3楼朋友的解惑

网友C:
二楼说的很全面

网友D:
变频器有的没有检测输入缺相的功能!
很多变频器厂家都有用面板上载和下载参数的功能,比如A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