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4):
变频器输入和输出线上的电流能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吗?我测了,数值都很小,比预估计的相差甚远,比如一台11KW电机用变频器调速,测变频器上的进线和出线电流,都为3,4A的样子,感觉明显不对,为什么会这样?我用的是数字式的钳形电流表。又如变频器输出的电压该用什么样的表测量?我用数字式的万用表测不出,这是为什么?

网友A:
3,4A的电流很正常啊,你负载小电流不就小吗。电压可以用数字表测。

网友B:
变频器的进线用一般的钳表测电流还是可以的,50周频率,电流的失真可以忍受,测的数据还是准确的;但变频器的输出不能用一般的钳表去测,要用谐波分析仪去测。才能测出真有效值的电流。一般的表不行。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近似正弦波,失真很大,一般的表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的进线用一般的钳表测电流还是可以的,50周频率,电流的失真可以忍受,测的数据还是准确的;但变频器的输出不能用一般的钳表去测,要用谐波分析仪去测。才能测出真有效值的电流。一般的表不行。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近似正弦波,失真很大,一般的表测不了。
谢谢kdrjl的解答,那变频器输出的电压该怎样测量?是单相单相地测相电压,还是相对相地测线电压,用什么表测呢?

网友B:
变频器输出侧的电压电流,一般在没有检测手段的条件下,就采用读取变频器内部的显示值做参考。并且通过检测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做比较来估算。一般的变频器的效率都在9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