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LC的问题

楼主(2011-02-24):
已用过的PLC,里面已有程序,现在我要输入新程序,我是要把原来的旧程序删除掉呢,还是覆盖掉?再上传新程序。
PLC发出的脉冲高电平有多大的电,低电平又有多大的电?是否因PLC品牌与系列不同而不同呢,三菱FX2N系列的又是怎样呢?
一般用的旋转编码器发出的脉冲的高电平与低电平又大概为多少呢?

网友A:
PLC输入程序,就把原来的自动覆盖了;
至于技术参数,要对应具体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