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4):
根据GP给出的PLC连接手册制作通信线来连接S7-300,使用MPI。连接后,上电,GP报错误02:FB:002(未报PLC未连接02:FF和02:F7),不知道怎么解决。原本我使用GP可以和CP315-2DP MPI通信,但和CP314 MPI通信为什么不可以呢?我的主要目的是要读取PLC的DB2.DBW0-DB2.DBW200的数据在GP上显示。DB1.DBW0-DB1.DBW10原本在程序中以使用。请各位GP达人给予指导。GP的型号是GP37W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GP给出的PLC连接手册制作通信线来连接S7-300,使用MPI。连接后,上电,GP报错误02:FB:002(未报PLC未连接02:FF和02:F7),不知道怎么解决。原本我使用GP可以和CP315-2DP MPI通信,但和CP314 MPI通信为什么不可以呢?我的主要目的是要读取PLC的DB2.DBW0-DB2.DBW200的数据在GP上显示。DB1.DBW0-DB1.DBW10原本在程序中以使用。请各位GP达人给予指导。GP的型号是GP37W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