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4):
三菱PLC的高速脉冲输入口和输出口分别是哪里?帮忙简单介绍下FX2N系列的与中断有关的指令,该怎么用,什么情况下使用?同样地高速处理指令呢?介绍下定位指令DRVI,DRVA的使用方法,问题有点多,还望网友不厌我烦,帮忙赐教了,谢谢

网友A:
请首先阅读编程手册。

网友B:
虽然我也不清楚,但觉得2楼的建议可行;
有了具体问题,可再行提出。

网友C:
说明书上是有写的,我记得看见过,不过还真没有注意是哪个了

网友D:
编程手册上很详细的! 高速输入口X0~X7,经常与编码器连接,每种接线方式对应一个高速计数器!高速输出口Y0与Y1,前提是你的PLC主机是晶体管型!中断指令是EI与DI,配和外部中断指针(外部输入接线X0~X5)触发中断;至于怎么用还是需要你自己去理解,注意与跳转指令CJ区别开来,主要是扫描周期的问题及优先级问题!不光有外部中断,还有定时器中断,计数器中断!我自己也记得这么多,具体的我自己也还要查编程手册!给你点提示,参考2楼,3楼前辈的意见自己仔细看看编写手册!你自己都能注意到这些东西,相信很快能理解和找到自己所需要答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程手册上很详细的! 高速输入口X0~X7,经常与编码器连接,每种接线方式对应一个高速计数器!高速输出口Y0与Y1,前提是你的PLC主机是晶体管型!中断指令是EI与DI,配和外部中断指针(外部输入接线X0~X5)触发中断;至于怎么用还是需要你自己去理解,注意与跳转指令CJ区别开来,主要是扫描周期的问题及优先级问题!不光有外部中断,还有定时器中断,计数器中断!我自己也记得这么多,具体的我自己也还要查编程手册!给你点提示,参考2楼,3楼前辈的意见自己仔细看看编写手册!你自己都能注意到这些东西,相信很快能理解和找到自己所需要答案的!
谢谢fzl_115的指点迷津,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