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讲解下这个程序的详细执行过程,先谢了!

楼主(2011-02-24):
希望能详细到每一步每个触点的变化情况。

网友A:
I:0,00接通,Q:100,00输出时间到T1#40时断开,再延时T2(80-40=40)又接通,只要I:0,00不断开就这样循环往复下去。

网友B:
00.00 控制 100.00的4s通,4s断的脉冲电路

网友C:
实现闪烁控制。

网友D:
貌似不能循环啊
天堂资源网 http:// w ww.xgkong.com.

网友E(2011-03-29):
楼上的
你用按钮的类型换下就能循环

网友F:
程序编写完后用omron的仿真软件模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G:
程序有问题,其中的T0001应该用常开触点才形

网友H:
能循环吗?我觉得不行的吧,两个计时器应该是同时开始计时的。

网友I:
4s脉宽,4S间隔的脉冲电路

网友J:
Q100.00输出4秒,然后停4秒,再输出4秒,再停4秒。如此循环。

网友K:
T1为常开常闭都能实现,只是开始脉冲波形不一样

网友L(2011-06-09):
我也很菜

网友M:
我也来看看,
I:0.00合上,0001,0002开始计时。同时Q:100.00点亮
400ms后0001延时动作T0001断开,Q:100.00熄灭
800ms后0002延时动作T0002断开,0001,0002停止计时,Q:100.00重新点亮
0002失电后,T0002马上接通重复上面的动作,直到0.00断开为止
为什么要t0002瞬间断开又马上接通?把t0001改成常开,0002延时取t0001后面不更好吗?

网友N:
可以循环的,I:0.00合上,0001,0002开始计时。同时Q:100.00点亮4S 然后灭4S,这样一直循环

网友O:
i0.0不用自锁一下??

网友P:
用在线模拟试了一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