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4):
我公司有台设备,以前两台f940与两台fx2n分别通讯,调整设备的参数,现在坏了一台f940,数据线拔来插去好麻烦,我现在手上有fx2n-485-BD,怎样才能用一台f940读写两台plc 的寄存器的值(D值),我要50个点,手册上好像说只能8点。

网友A:
还是买个屏吧!

网友B:
F940同时直接连接两台PLC做不到
两台PLC通讯如果通讯数据不够,可以用分时传送,但要时间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