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4):
锅炉引风机电机采用变频器带动,在操作台用电位器(0---10V)调速,变频器离操作台较远,正在运行的引风机突然遇到停电,电气人员立即倒上备用电源,可是操作台上的锅炉操作人员启动不了,一起动变频器上就有报警信号,只有电气人员在变频器上复位,操作台上的锅炉操作人员才能启动引风机,是否是一遇到这种情况,首先锅炉操作人员应该将电位器调下来(关键),待电气人员倒上备用电源,锅炉操作人员再启动,变频器就不会有报警信号,这样才能顺利启动引风机?

网友A:
变频器启动风机,正常下按照上面的方法不是多复杂;在切换备用电源时出现报警信号,首先确定故障内容,在停电时能否立即倒上备用电源(在停止后再启动备用)等,这些都得根据现场情况和变频器的特性确定!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报警信号是什么!没法判断!

楼主:
启动信号投入时,跳OC信号

网友C:
变频器在正常运行中遇停电故障时,会显示故障报警信号。必须进行复位。如不想要此报警信号,在无安全隐患的情况下,可以设置忽略此故障信号。下次就不会有报警了,就可以直接启动了。

网友D:
这属于控制上的逻辑关系没有做好。变频器突然被停电,换备用电源后应该可以自动再启动。你用的这个变频器是否有此功能呢?好像现在这个功能都是标配的了。你看看说明书,是否有这个功能呢?如果没,那只能在操作屏上多加一个变频器的故障复位按钮。倒电后,先复位再启动变频器。就OK了。

网友E:
"OC"报警是基本保护,不能被忽略!

网友F:
变频器在正常运行中遇停电故障时,会显示低电压故障报警信号。有些变频器可以通过参数设定来解决“断电再启动”。
故障信息“oc”,是因为你启动的时候电机还没有停止转动,这个需要变频器有“启动速度搜索”功能

网友D:
如果是有编码器反馈的VC控制,就不怕断电后再启动了。因为此时变频器知道电机运行中未停止的转速值,直接可追踪搜寻并锁定,不会失控。

楼主:
断电后再上电相当于对其复位,

网友G:
10楼给出答案了。

楼主:
我这使 用的普传变频器PI7000系列,用在风机上,没有编码器,至于启动时报OC,厂方建议我修改参数:V/f提升方式将恒转矩负载改为平方递减转矩负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使 用的普传变频器PI7000系列,用在风机上,没有编码器,至于启动时报OC,厂方建议我修改参数:V/f提升方式将恒转矩负载改为平方递减转矩负载
那就听制造商的嘛。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如果控制的是风机,修改成变转矩负载特性还是有道理的。不过,这和再启动有关系吗?好像没关系吧?问问他们,这款变频器怎么应对电网断电再启动的问题呢?

网友H(2011-04-02):
变频器瞬间断电后会复位从新起动,变频器起动都是从低频率起动。离心风机一般惯量较大,短时间电机不会停下来,一般会继续旋转两三分钟,如果在电机未完全停下来时起动变频器,就会出现过电流保护。
解决方法:1.等电机完全停下来再起动变频器
         2.如果变频器有跟踪再起动的话,可以打开此功能,但相应参数需设置合理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瞬间断电后会复位从新起动,变频器起动都是从低频率起动。离心风机一般惯量较大,短时间电机不会停下来,一般会继续旋转两三分钟,如果在电机未完全停下来时起动变频器,就会出现过电流保护。
解决方法:1.等电机完全停下来再起动变频器
          2.如果变频器有跟踪再起动的话,可以打开此功能,但相应参数需设置合理才能实现
请问:为什么在电机未完全停下来时起动变频器,就会出现过电流保护?按道理比电机完全停下来时起动变频器的 启动电流要小,因为一个是从0HZ启动,一个是从非0HZ启动。

网友I:
有两个功能,一,失电跨越功能。即当变频器瞬间掉电时不影响变频器运行,来电后,可继续运行。
二。飞车启动功能,即当电机转动过程中,变频器可以寻找电机速度,找到电机速度后,驱动电机到设定速度。
如果没有飞车启动功能,会报oc (过电流overe current)有的变频器会报oV over voltage过电压故障。

楼主:
看了说明书,参数F44转速追踪选择:0无转速追踪方式(从0HZ或启动频率开始启动);1掉电追踪方式(当变频器瞬间掉电重启时,以电机当前速度和方向继续运行);2启动追踪方式(在上电时先检测电机速度和方向,直接以电机当前的速度和方向运行)。我所在公司变频器用在风机上,没有编码器,掉电重启报"OC"报警,请问应该设置F44为1还是2?我设置的是2.在重启时设置1和2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I:
1是指瞬间掉电,这是变频器并没有停止运行,因此变频器知道当前电机速度,电源正常后可不用搜索速度,而直接以当前速度和方向运行
2是已经掉电,重启。这时变频器已经停止运行,可能电机还没有停止,于是需要搜索电机转速和方向,找到后再驱动电机至设定速度。

这两个参数有两个区别,第一掉电时间不同;第二,是否搜索速度。是否搜索速度是关键

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J:
一般故障的去现场确认在启动不要盲目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