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系统给点建议

楼主(2011-02-25):
我工厂准备做一套自动称料设备,共有40种料(是水剂的化工料),配方重量数据由组态分别传到PLC,每一个配方可能只用到40种中的一部分,但要求所用的要同时称量,再由PLC与电子秤的重量进行比较后控制阀门的开关。我现在担心的是2N的PLC采集电子秤重量的时间会不会太长,还有像这么多的称重仪表在一起,干扰方面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A:
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选用杰曼的仪表。这样就可以不用plc,组态软件只是发送配方资料,接受配料结果数值就行。只是杰曼的仪表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系统造价不低呀,我就选用Q02H,干嘛选用2N的,到时死了都不知道咋滴
建议Q02H,走CC-LINK总线

如果走CC-LINK  ,但仪表不支持呀,要是选这种接口的仪表,价格可能会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选用杰曼的仪表。这样就可以不用plc,组态软件只是发送配方资料,接受配料结果数值就行。只是杰曼的仪表有点贵。
如果成本太高,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C:
你那么多称重仪表 不需要称重的传感器? 传感器和仪表配套一个厂家的就可以 选2个厂家的不好 出厂前配套标定调试就OK 现在这个比较简单 不是很复杂的东西

网友D(2012-06-07):
成本较高的话,没有太大意义了

网友E:
用台湾永宏的吧,有称重模块,QQ464531278 ,15865265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