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5):
风扇参数:
品牌:台达
MODEL:PFC1212DE
尺寸:120×120×38MM;
电压:DC12V;
电流:4.8A;
风量:252.85CFM;
功率:57.6W;
转数:7500RPM;
我用计算机电源带两台风扇,电力监测仪显示的功率值为54W,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标出的功率是启动功率吗?带两台风扇应选择多大功率的开关电源?145W还是多少?直流电机启动电流不是大吗?到底能大到多少?
谢谢。

楼主:
再请教:用计算机电源带两台这种风扇,电力监测仪显示的功率值为54W左右,功率因数0.63。按公式:
总功率=有功功率/功率因数=54W/0.63=87VA,是不是100W的电源就足够了呢?
电力监测仪是这种: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tradeID=6206321434061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是无刷直流电机,启动时会自动限制电流,你选用120W-150W的直流电源即可(建议选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