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5):
请教永宏PLC的S/S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输入信号公共端子;

楼主:
输入信号公共端子,什么意思?s/s端子是和24V端子电源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A:
S/S可以接0V,也可以接+24V;

楼主:
那接0V是什么意?接24V又是什么意思?

楼主:
问一下,S/S可以这样解释么?sink代表NPN型输出,srce代表PNP型输出!

网友A:
呵呵;输入信号需要DC24V电源,如果S/S接0V,输入端X上接+24V时对应指示灯亮,表示输入有信号;
这样总可以明白吧?

网友B:
方便接NPN 或者PNP 的感应器  接NPN 就+24接S/S  PNP 就0 接 S/S

网友C(2012-07-13):
永宏plc中的寄存器是如何让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