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电机问题

楼主(2011-02-25):
我厂一台12000W发电机,运行过程中,由于后轴碳刷支架松动,导致碳刷接触不好,打火严重。
于是就将碳刷取下。目前后轴只有三个碳刷。请教各位这样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剩下的坏的更快

楼主:
现在已经这样运行了近一周了,剩余碳刷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运行参数也正常。
要注意哪些方面的观察呢?

网友B:
现在你发电机带负载还不大,如果达到额定负载电流,碳刷在大电流下运行就会将碳刷  刷架烧毁,甚至将发电机铜头烧烛。

网友C:
哈哈
可以挣大钱-----等必须修理时好..........

网友D:
最好还是再装个新的碳刷吧,要不然的话等到再出问题的时候就不是一个碳刷的钱了!

楼主:
不是不换碳刷,是刷架松了。要揭盖紧里面的螺帽。老总不让停机啊........谢谢各位前辈。。。请多多指教其他各注意事项。尽量避免事故。不行就只能停了

网友E:
后果很严重哦!还是赶快处理好!

网友F(2011-06-18):
还是早点修,省的坏大了,要不还是你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