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5):
是这样的··本人略微懂点电工知识··今天准备给家里换个开关··但是郁闷了··咳咳··我家客厅那个开关控制这客厅的电灯 相连这客厅的风扇 厨房的电路(为啥说是相连的呢··反正客厅那个开关坏了·厨房 风扇就都不动) 今天想换成一个一开关一插座的开关  求教连接图··呜呜呜··连错好多次了·拿电笔量·为啥还有根零线也通电呢··各位师傅拜托啦·帮帮忙··

楼主:
还有弱弱的问下 给家里进电的零线和火线装断路器 是只要火线和零线下面各装一个即可嘛?

网友A:
加我QQ吧,27039947,看看能否帮你

网友B:
看你对电气还是不太懂,劝你别自己安了,找专业电工做安全些。

网友C:
零线有电,电笔量氖泡的亮度和火线一样,说明零线断了,厨房的电路和客厅的电扇用电笔量火线灯亮么?如果亮也说明是零线故障。明线要仔细检查一下,就能找到问题,暗线你还是找一个电工给你处理吧。

网友C:
家里的暗线灯开关,一般情况就只有两根线,一根是火线一根是接灯的负荷线(也是火线),没有零线,要换成一个一开关一插座的开关,你得从灯的位置引来零线,插座才能使用。

网友D:
lz不是电工,表述的也不清楚,还是找专业电工吧

楼主:
谢谢大家了表情我还是得多学点···

网友E:
照明电路的要求是开关必需要控制火线.从灯位到开关的走线为控制线,火线到开关,零线到灯头.你要想在照明灯的回路里加插座是不安全的.

网友F:
重新跑线吧

网友G:
为了安全,你还昌去找个专业的电工吧。

网友H:
自己在家不要瞎弄。开关插座接一起不安全。你要是真的想用的话还要重新穿线挺费劲的。建议还是算了吧。

网友I:
零线带电说明是零线断了。

网友J:
还略懂电工,我看是一点不懂,照明电路多搞不定,请个电工帮你搞吧,自己搞出点事就得不偿失了。电工作业是特殊工种。

网友K:
照你说的看,厨房的电源是从客厅的开关取的。

网友L:
因为开关上的线是控制的火线(正规的接法)所以你要接插座还需一根零线.

网友M:
呵呵,找个师傅帮你接下。自己弄小心出事故

网友N:
略懂???  睇来一点也不会。。。  请电工吧

网友O:
5楼说得对!!!!开关只是一根线(火线)个断开点(串联的),而插座是并联的

网友P:
家用电路都搞不好```估计解释给你听你也不会明白的。请电工吧

网友Q:
请个电工
千万别自己弄,请个专业电工

网友R:
找专业的来搞吧  顺便可以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