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5):
有一直流电机11KW,29.9A,440V.工艺要求有快慢速,发现后轴承有异响,就打开更换了新轴承,另环境很恶劣,通风不畅,换向器上面沾满了碳粉,顺便用酒精做了清理,并对碳刷拆下做了烘干,组装好试运行时发现换向器与碳刷拉弧严重,高速时590直接报故障过电流,拆开之前并没有多少火花,请问各位大侠遇见类似问题如何处理?

网友A:
直流电机碳刷拉弧有很多原因,你将碳刷拔下处理后,还要按原位置方向安装,不然的话碳刷的弧面与换向器弧面不一致,使碳刷与换向器接触不良容易拉弧,另还要调整碳刷压簧的压力致适当位置,然后空载运行一段时间将碳刷与换向器磨合后,再带负载运行。请试一下。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碳刷位置安装错了?还有弹簧压力也要检查

网友C:
碳刷需要重新磨合

网友D:
学习下,我也前也经常遇到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