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5):
今天再次使用西门子CP314 MPI连接GP,在GP软件中选中‘启用节点控制区域’,GP报错误02:FB:002解决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PLC程序中的DB2.DBW0-DB2.DBW200有数据变化,送到GP显示始终是0,GP显示数据不变化,不知道怎么解决。原本我使用GP可以和CP315-2DP MPI通信,数据显示也正常。但和CP314 MPI通信为什么不可以呢?我的主要目的是要读取PLC的DB2.DBW0-DB2.DBW200的数据在GP上显示。DB1.DBW0-DB1.DBW10原本在程序中以使用。请各位GP达人给予指导。GP的型号是GP37W2。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再次使用西门子CP314 MPI连接GP,在GP软件中选中‘启用节点控制区域’,GP报错误02:FB:002解决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PLC程序中的DB2.DBW0-DB2.DBW200有数据变化,送到GP显示始终是0,GP显示数据不变化,不知道怎么解决。原本我使用GP可以和CP315-2DP MPI通信,数据显示也正常。但和CP314 MPI通信为什么不可以呢?我的主要目的是要读取PLC的DB2.DBW0-DB2.DBW200的数据在GP上显示。DB1.DBW0-DB1.DBW10原本在程序中以使用。请各位GP达人给予指导。GP的型号是GP37W2。
你GP上显示的数据是0,还是什么都不显示?
位动作可以吗?

楼主:
只显示0

楼主:
难道是用Tag方式可以解决

网友A:
触摸屏程序发上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