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5):
我要做一个无线体温计,将温度传感器测出的电流传到接收端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请问无线传输可以自己搭建电路吗,如果选用无线模块应该选用什么样的,传输距离大概10多米,穿透一两堵墙。

网友A:
要是能夹在身上量体温又能无线确实难,可以吧温度信号引出来

网友B:
朋友,怎么联系你,我司的产品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或者你可以联系我:13823642805 0755-26804969

网友C(2011-06-03):
10多米的无线传输很容易实现啊,问题是怎么供电(纽扣电池?),模块也不是那么小的哦,哈哈,你想把它做多大?

通九州科技:0755-83236144
780998825

网友D:
我要做一个无线体温计,将温度传感器测出的电流传到接收端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请问无线传输可以自己搭建电路吗,如果选用无线模块应该选用什么样的,传输距离大概10多米,穿透一两堵墙。

将温度传感器测出的电流传到接收端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
答:你都测出电流了,什么不直接送数字信号?

请问无线传输可以自己搭建电路吗
答:现在一般都用集成的RF芯片了,你可以问楼下卖NORDIC的。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搭。这个跟你的具体情况比如体积,成本,技术等有关。

如果选用无线模块应该选用什么样的,传输距离大概10多米,穿透一两堵墙
答:选什么样的跟你的产品卖到哪里有关。比如你用RF的芯片,他们的频率是不一样的,想全球通用的话可以用2.4GHz的。传输距离10多米,一般的RF芯片都行,当然这个设计也还是有关系的,比如你想耐用,稳定可靠,用干电池和纽扣电池是不一样的。至于穿墙,也要看是什么墙,墙体多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