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5):
本人刚进变频领域,是一新新的不能在新的手,现在找寻一款可以测试变频器输出的仪器。我们产品逆变输出的功率不大10KW,最高电压380V,频率范围30~90Hz,正常工作使用的感性负载。现在找一款仪器可以代替我们的感性负载用于生产测试,希望了解的大侠能够告知,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那你现在的变频器输出感性负载是什么呢?是电机?是电抗器?还是变压器?能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现在的变频器输出感性负载是什么呢?是电机?是电抗器?还是变压器?能说一下吗?
感谢关注,公司上网不方便。我是做变频压缩机驱动的(三相输出),应该是电机类的吧。

网友A:
哦,要是这样的话,那好办了,就拿压缩机当负载不就可以测试了吗?通过调节压缩机的压力,实现加减负载。

楼主:
使用压缩机的话只能在整机上测试,现在是想在主板生产完就测试,引进相关得负载或者找可行的测试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压缩机的话只能在整机上测试,现在是想在主板生产完就测试,引进相关得负载或者找可行的测试方案。
如果仅仅测试主板,没必要带载测试,就是把主板的输入和输出用示波器监控测试点然后搞一个主板测试程序,跑一下测试流程,并监控和记录个测试点的波形或参数即可判定其是否合格了。

如果为了测试整机性能,那就是需要带实际的负载进行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压缩机的话只能在整机上测试,现在是想在主板生产完就测试,引进相关得负载或者找可行的测试方案。
如果仅仅测试主板,没必要带载测试,就是把主板的输入和输出用示波器监控测试点然后搞一个主板测试程序,跑一下测试流程,并监控和记录个测试点的波形或参数即可判定其是否合格了。

如果为了测试整机性能,那就是需要带实际的负载进行测试了。
我们现在轻载情况是不会出问题的,一般就是在满载时功率太大影响主板的性能所以,才想满载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