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5):
我看特性是不一样,但那些九针接口我咋知道它是232还是485呢

网友A:
没有办法区分,就如同一台关闭的电脑,你如何区分它安装的XP系统还Dos系统。

网友B:
呵呵;这是通讯的一种标准,与外形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C:
外形没办法区别

网友D:
232接口一般都用9针口,485一般都是2线或4线。

网友E:
很难根据事物外形来判断,一般232有D型的,圆型的,485的一般都接的2根线居多

网友F: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