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6):
我想把MT506触摸屏通过FX2N-232BD连FX2NPLC,之前用2N的编程口连是没问题的,请教一下用过的朋友触摸屏应该选哪个协议?

网友A:
PLC上自带的编程口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上自带的编程口坏了?
坏是没有坏,编程口要接电脑呀

网友B:
232bd也可以连接电脑 的
实在搞不懂就这样连
232bd连电脑
编程口连触摸屏
简单

网友C:
向威纶要一条数据线,三菱是接422口的。

网友B:
威纶不一定给他 呵呵
好的代理商会给的

网友D:
呵呵.直接选三菱 FX COM  选RS232 波特率等和PLC一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直接选三菱 FX COM  选RS232 波特率等和PLC一致就行了!
我是这样选的,并且威纶手册上也是这样写的,但就是通讯不上,郁闷的很。

网友D:
线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是怎么做的?

2------2
3------3
5------5

触摸屏上用的是  PLC RS232 的端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是怎么做的?

2------2
3------3
5------5

触摸屏上用的是  PLC RS232 的端口

都是对的,把PLC 的那端设置改一下,改成专用协议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