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6):
两个接口都不能建立?如何设置呢?

楼主:
可以通过PPI电缆下载程序,但是不能通讯

有另一个CPU224可以通讯,但是一接到226上面,就不能通讯了。是不是226的通讯口坏了呀。如何鉴别。

网友A:
是485通讯吗??量一下CPU的3和8点有没有电压,大约3-5V左右吧

网友B:
你检查一下226的系统块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C:
不能与屏连上,两个接口与电脑连也都连不上?

网友D:
用PPI就可以通讯的 设定正确没什么特殊的

楼主:
把PLC拆开一看,3和8的那个保护电阻已经烧爆了。直接用导线接上就好了。
以前用RS232转485向里面下过程序,可能有热插拔现象,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