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6):
用PLC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启动接的5、9。模拟量信号接的10、11。现在能正常启动变频器,但控制PLC输出0-20mA电流,变频器频率最大只能升到12.5Hz。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估计是变频器设置的问题,但初学菜鸟不知设那个

网友A:
最好把PLC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输入MM430,这样比较省事。也就是说,在端子10、11两端并联一个500欧姆电阻,就可以了。

但是为什么不通过主端子3、4接入0-20mA给定信号呢?这是系统默认的给定通道。

网友A:
如上图示,模拟量应该接在主给定通道比较省事,不用设置什么参数就可以,都用默认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问题已解决,但也学到了东西。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论坛里5+5=10的贴子~_~。原来我一直设置的P756是针对模拟输入1的,晚上无意中按了一个P756后出了个in000什么的,就又加了一下,才是对模拟输入2设置的。我是个外行,按变频器是看着一个别人接好的接的,他就接的模拟输入2,所以我也接的2。明天试试1,接3、4看看。再次谢谢了

网友A:
非常高兴看到楼上的共享!大拇指赞一个!

刚上手设置和应用西门子的装置,都会有一定的难度,主要是不了解它的结构和设计理念。一但应用有了结果,会产生成就感。驱使你对其感兴趣。有搞工控就像做游戏一样的感觉。快乐工作。

网友B:
接线正确,但根据你的情况,PLC输出应加隔离,或采用有隔离输出的PLC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