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漏电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1-02-26):
N为变压器的中性线(一般都接地吧);
图中那个地线,旁边有标识的;
地线跟虚线间有接地体,这个没画出来;
C为人脚跟地的电容,虚线相当于在地下的导线(当然电阻为0)。
如果现在漏电,没跳闸,像图中的情况(我假设地线的电阻不超过4欧姆,就为4欧姆吧,那L1跟N间的电流为55A),地线电阻为4,电流为55,那人跟地下之间的电压值还是220V,这样地线会起到漏电保护吗?这种情况地线还是没把人短路掉啊?

网友A:
如果出现你所说的漏电的情况,那么这时的220V的电压降是在你的接地体和变压器中心点之间,由于人的位置和接地体较近,这样人体所受的电压只是从漏电设备到你的接地之间这一段的电压降。所以并没有那么大了。

楼主:
我觉得都一样,不管离多远,即使你站在接地体上面,接地线的电阻还是4欧姆,电流还是55A,还是220V
我只是想知道在不跳闸的情况下,怎么保护人体?

网友B:
我认为 这是一个概念问题 L1和N之间如果绝缘良好的情况下是不存在电压的 当然也就不存在电流 如果L1和N之间绝缘损坏 大地就会相当于一个导体 电流为55A 从而漏电保护动作 不知说的对不

网友C:
一切源于假设吧
那L1跟N间的电流为55A?-----没有L2,L3?
N不接在设备回路(通过大地?)
漏电保护你放在哪儿?------如何接线?

楼主:
假设的是单相设备,N我只是当作变压器的中性线,变压器的中性线肯定要接地的,就像发电机的中性线。
假设没装漏电保护器,假设不跳闸的情况下。
我说的是我假设的情况,请说说这种状态下漏电保护的情况。

网友C:
如果这样你就准备救人吧
变压器的中性线肯定要接地的----源于你这句话。
假设没装漏电保护器------加上这句
请说说这种状态下漏电保护的情况-------怎么保护?估计没有说的清

网友D:
漏电保护器如果没跳闸,人肯会被击倒。也会造成短路,烧毁接触器和断路器

楼主:
能说说漏电保护是怎么保护,多少种情况?

网友C:
你都不准备装漏电保护器,谈何保护?
想知道怎样保护先要有保护意识,再看看漏电保护器工作原理,漏电保护你说有几种。

网友E:
你先想想为什么漏电保护器需要零和火都接入开关~!

网友F:
漏电保护是技术措施,它保护的是身体建康的群体,对于  妇女儿童老年人心脏不建康者是不安全的.一旦触电就看个人的运气了.

楼主:
三相火线接入漏电保护器当中,每一相的电流大小相同,但矢量和为0,所以不会产生磁场,如果一旦有漏电,电流大小不相同了,就会产生磁场,吸合街铁动作,断开电路。
接零火也一样,但有一根线要反过来接。

1、我就是问问,如果没有漏电保护器,一旦漏电不会产生保护了吧??
2、漏电保护必须要有漏电保护器吧??

楼主(2011-04-21):
漏电保护器,大小跟电瓶车充电器差不多的,
漏电保护器的闸跳一半是不是说明是漏电?
如果是全部跳呢,是不是说明是短路?

网友G:
粗粗看了一下大家说的,好象大家都没理解楼主的意思.
其实楼主的意思就是假设1:没有漏电保护(而不考虑安全保护的问题);2.L线与地线和人体短路了.
这时人体电压是?
为什么我们平时经常要求地线电阻要小于多少多少呢,就是因为地线电阻越小(比火线总电阻小很多时),地线两端的电压就会很小,所以人体被地线"短路掉了"是有道理的.
如果你又要假设:"如果火线直接接到变压器的火线端(即火线电阻为0)".那么这时人体电压是多少?答:220V.除非地线电阻<=0.

楼主:
YZHWANG1

你说的最后一段话不是那样的,人跟大地间的电容是串联,这个电容的容抗也不小
假设地一条回路总的电阻为4欧,人和大地串联起来的两端的电阻为1欧吧,那两端的电压为55V,要知道大地的电容也会分很多电压的,那人体两端的电压应该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