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6):
三相电机在通电后 接触器吸合后电机接线端为什么只有电压而没有电流几秒钟后热元件动作 应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A:
没有电流怎么会热元件动作?

楼主:
我也不清楚啊 电机端有电压 用钳形电流表测量没有电流 不一会热元件就动作了

网友B:
三项之间都有电压吗?查查电机。

网友C:
只有电机转起来才有电流,你看一下    电机     是不是短路了。可能你放钳形表时候   热继电器      已经动作了。

网友D:
多大电机,控制电路都怎么接的,启动瞬间有没有声音?说清楚点呀,人家好帮你分析.

网友E:
电机接线端只有电压没有电流而热元件前有没有电流,请考虑是不是热元件有没有短路故障。

网友F:
基本上是电机故障。

网友G:
   电流是在什么位置测量的,电机附近吗?不接电机的情况如何?电机绝缘情况是否良好。
   另,参照楼上各位的提示。

网友H:
呵呵,没电流热元件怎么会保护的?

楼主:
电流是在接触器下面量的 上面有电流  下面没有电流 电机相间有阻值 对地也是无穷大

楼主:
三相之间都有电压 就是没有电流

楼主:
电机没有毛病 我检查了 而且电机是新的 热继是在接触器吸合一段时后才动作的 而不是马上

网友I:
你可以测量一下热继电器的主回路的输入和输出端是不是都有电压?如输入有,输出没,那就是热继电器动作了。故就测量不到电流啦

楼主:
电机90瓦 控制电路是一个按钮控制两台电机 启动的时候一个转一个不转 不转的没有声音 可以说是毫无反应 电机三相电压380V 三相平衡 就是没电流 电流和电压我是在电机接线端子上量的

楼主:
如果接触器缺相呢 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就是负载端有电压没电流

网友J:
热元件的工作原理就是利用电流的热效应,使金属片产生形变,带动连杆脱扣机构动作,断开控制回路电源。既然没有电流,热元件就不会动作。应该还是电机少相故障。

楼主:
缺相后热元件也动作 只不过不是马上动作而是延时动作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清楚啊 电机端有电压 用钳形电流表测量没有电流 不一会热元件就动作了
是测的一根吗

楼主:
不是一根 是三相都没有

网友L:
能详细说说你是怎样测电流的吗?

楼主:
用钳形电流表在电机负载线上测得

网友L:
一根一根测,还是将三根全部钳进去测?

楼主:
一根一根的 三根一起是零这个我知道

网友M:
既然有个电机转,那就把能转的接过来看看,如果转就是电机问题,不转线路(器件)问题

网友G:
楼上的方法,可以采用。
为防止电机有问题,注意监视和做好有关安全措施。

网友N:
或许是由于缺相了,而你刚好测的是断掉的那一相上的电流。。。

网友O:
你用钳流表钳时,不会是三相全卡在里面测了吧?

网友P:
应该是测量位置不对吧,要不然热元件怎么会动作。

网友Q:
17楼朋友的解释是否得到楼主的检验,请回复。

网友R:
热元件损坏了吧,!换个试试!

网友S:
是不是缺相了。。。

楼主:
验证了 没错的

网友T:
你的钳流表量的是缺项的那一项,哈哈,小儿科。

网友U:
也许你电机缺相了,而你刚好量到没有电的那一相

网友V:
有几相没电流?有可能是相间短路。

网友W:
你是表坏了吧

网友X:
没说清楚!难以说清!

网友Y:
热继电器有问题、、、我试过,但我当时的是电机保护器

网友Z:
引用 网友J:
热元件的工作原理就是利用电流的热效应,使金属片产生形变,带动连杆脱扣机构动作,断开控制回路电源。既然没有电流,热元件就不会动作。应该还是电机少相故障。

网友AA:
你有量不转的电机电阻是否平衡?平衡的话有电就会转,转的电机有量过三相电流没有?I=90除以380,约0.24A.那个转的电机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AB:
用钳形电流表测量没有电流 不一会热元件就动作了

电流表没有有效使用,
热元件动作,说明有电流

网友AC:
热元件有故障,需更换

网友AD:
把接触器上出线直接接在电机上,再试一次!热继保护了,要是电机端子上量再有电压,无电流,电机不转就是电机有故障,不排除定子缺相或者转子断条

网友AE:
把电机从线路中暂时断开,在只测线路时看热继电器是否动作,如动,则是热继电器问题。如不动作,则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AF:
用电桥测量过电机么?是不是匝间短路呢?

网友AG:
先不接电机看看吧

网友AH:
测电机绝缘吧

网友AI:
可能是热继电器有问题,你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