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6):
今天调试变频器,遇到一个不可理解的情况。电机工频运行时380V电源工频开关入口处的电流在55A,可是变频运行时电流几乎不起,不管是20HZ还是调至50HZ,电流变化不明显。请问,有问题吗。

网友A:
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B:
那变频运行时,开关入口处的电流是多少呢?

楼主:
变频运行时,几乎看不到电流。此时电机和水泵的靠背轮处于解开方式

网友B:
哦,空载。不过空载也应该有电流的。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交流异步机空载电流应该是电机额定电流的25-35%左右。

网友C:
可以用钳流表检查一下电流是多少

楼主:
给我们调试的供货厂家说没有问题,可是我总想不明白。也许前面我的帖子没说明白调试过程是这样的:电机和水泵之间的靠背轮解开后分别试运工频和变频方式,工频时电流指示55A,而变频时电流表几乎不起;电流表是通过装在变频器入口处的空开的电源进口处的CT检测的。请高手详细讲讲。

网友B:
你的检测电流用的表是什么表?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