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6):
omron plc :cj1h-cpu66h
触摸屏:agp3302-b1-d24
请问1个PLC如何同时连接多个触摸屏,并且触摸屏可以同时操作。

网友A:
1.在PLC上增加CJ1W-SCU41模块。

2.使用RS422方式,Multilink模式。

3.在“系统设置”--“人机界面设置”--“主机”--“系统区”--“启用多重连接”,一次设置GP的栈号,并且指定DXXX(例如D100)地址。

4.在PLC程序里往DXXX(例如D100)赋值n(n=你所需要连接的GP个数)。

over

网友A:
其实这些东西在Pro-EX软件里都可以找到相关内容。

包括参数设置,图纸,等等。

楼主:
风之力大侠,先谢谢了!
请问如何在Pro-EX软件里都可以找到相关内容呢?

网友A:
今天笔记本没带,这个电脑没装软件,明天截图给你看。

网友B:
期待上图说明!

网友C:
期待截图说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期待截图说明~!

网友A:
直接点上面的“请参阅该控制器/PLC连接手册”,即可打开相关的PDF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