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设置

楼主(2011-02-26):
俺是农民,想请教个问题,软启动达到工频后,如何设置到旁通接触器工作??停止时又如何切换到软起动慢慢停止?

网友A:
软启达到工频后,就全导通工频供电了,为什么还要做工频的旁路转换?

楼主:
节省使用寿命

网友B:
你这样是不是有点浪费,用了变频器还用旁路接触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节省使用寿命
我的看法,真的没必要。因为电器产品越是连续使用不间断(24小时连续不断电),其电器老化的程度越慢。反之间断使用,特别是长期不使用反倒容易加速其电气老化。

网友C:
建议使用时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