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6):
请问:F940GOT-BWD触摸屏RS422口旁边的小开关(左边是ON,右边是OP)有什么作用?先谢了!

网友A:
呵呵;那个开关不要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个开关不要动它;
谢谢回复!请问:它有什么作用?正常使用时应该放在什么位置?

网友A:
与触摸功能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触摸功能无关;
是与触摸功能无关。但有什么作用,请高手不要卖关子了,公布答案吧!先谢了!

网友B(2011-10-24):
作用就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