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6):
我有一机台上用的LG  PLC,想备份上面的梯形图,我有LG PLC编程软件,不知道怎么读取上面的梯形图,请知道的师傅告知,不胜感谢!

网友A:
打开软件,单击工程,单击新建工程。选择对话窗里的“空白工程”后,单击确定。出现工程属性窗口,选择plc型号,然后确定。然后单击在线,单击联机,如果出现密码框,那么你自己想办法吧,没出现密码框的话,软件下部会提示“连接plc”。然后再点击在线,单击“上传plc--pc”,然后单击确定就行

网友B:
软件、电缆备齐;PLC程序没有设PASSWORD就行了;

网友C:
LG的比较简单
软件 连线 正确 操作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