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背景的问题

楼主(2011-02-27):
   在调用S7-300/400的功能块时,需要指定配套的背景数据块,如果多次调用同一个功能块来控制同类的对象,将会产生大量的背景数据块,每个数据块可能又很小,这样就出现了大量的背景数据块“碎片”。在用户程序中使用多重背景可以减少背景数据块的数量。
   有读者问我,在生成《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一书中的例程“多重背景”项目时,在FB10的静态变量中输入motor1和motor2(其数据类型应为FB1),数据类型的设置总是不正确(输入后变为红色),用数据类型的选择框选择数据类型为“FB<nr>”,然后将其<nr>改为1,出现的也是红字,显然不正确。
   打开随书光盘中的例程“多重背景”,可以看到FB10的静态变量motor1和motor2的数据类型为FB1的符号地址“电机控制”,将它删除后再输入FB1,将会自动变为“电机控制”,也可以输入它的符号地址“电机控制”,都不会变红。
   读者遇到的问题有两个可能的原因:
   1.操作的顺序问题,在FB10中定义数据类型为FB1的静态变量时,还没有生成FB1。
   2.在生成FB10时,没有用多选框选中“多情景标题”(多重背景功能)。默认的设置是选中该多选框,如果生成的是用于多重背景的功能块,不要去改它。
   请网友用STEP 7做一下简单的实验,就可以验证上述结论是否正确。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2011-05-11):
还有别的原因么?我完全按照你说的做的,可是还是红色的,为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