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7):
我要安装一台75KW的电机,应选择多大的空开 接触器 热元件和熔断器 主回路和控制回路应选多粗的线

网友A:
75KW电机的电流为150A,空气开关为额定电流的1.2-1.5倍,150AX1.2-1.5=185A-225A,可以折中选用200A的塑壳断路器;接触器选用一般为额定电流的1.5倍,加上个安全系数,因此选用250A;热元件建议使用电流互感器+热继电器作为监控,电流比值为200/5,热继电器装在互感器的二次则作为监控,选用5A的标准热继电器;主回路不需要安装熔断器,二次回路安装个10A的RT系列作为短路保护;不知道你的主回路电柜跟电机的距离是多少,距离短的话使用50平方的铜线,长一点的可以使用75平方的铜线;二次回路使用1平方的BVR铜线即可。

网友B:
支持2楼!回答的很专业,精彩!
虽然我曾经从事过类似的工作,不过好几年了也忘了不少!
刚看到这个帖子,想回答,但总觉得缺点什么东西!还要费时间去查找!
2楼的回复的很全面,很专业,学习了!

楼主:
二次回路安装个10A有什么依据吗比如公式之类的

网友A: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是一个电感,吸合前线圈内部可以看成是一个非饱和磁场,电感很小,阻抗非常小,磁场建立的时候需要一个非常大电流,所以电流大,其磁场建立的时候需要的电流跟电机刚启动的时候一样,吸合后铁心进入线圈内部,电感量增大,阻抗增大,所以电流就降下来了。一般250A的交流接触器其线圈运行的时候,电耗为90-120W左右,加上启动电流,大约就是4A左右,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基本6A就够了,但是,我们要考虑的是,在线圈断开的瞬间,其感生出来的反向电动势短路值可以达到10倍工作电流,因此,建议你选用10A的熔断器,可以理解为经验值吧。至于使用那个公式计算出来的话,涉及到感抗和阻抗,电磁非饱和吸合等,比较繁琐,所以也就给你个经验值算了。。

网友C:
支持2楼的,回答的比较专业!

网友D:
没有启动方案,无法确定。星三角?自偶降压?这个是不一样的。

网友E:
不敢苟同二楼的一些观点:
1、电动机控制和保护回路选择元件尽量不要止于经验值(估算时可以):
首先需要确认电动机的负荷类型:轻载型、重载型(重载型需要核算断路器的额定短路电流是否大于启动电流,否则电动机启动的时候容易跳闸)
其次需要知道电动机的工作性质,常用的是AC-3(与选择交流接触器直接相关),
还有额定电流,75KW国内的电机电流约为140A,进口电机还要小一点,如ABB的为134A,
另外非常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启动方式,常用的有星三角启动、软启动、自藕降压启动等等,各种启动方式可能会有限制,如对启动力矩要求较高的,就不适合用星三角启动。

个人认为,对一般的水泵风机类负荷:200A主开关,150A的接触器(直接启动)即可

2、大电流电机保护采用互感器+热保护继电器的做法主要是从经济性考虑,从保护角度总感觉没有直接用热继来得可靠,对于75KW的电动机的热继并没多少钱(如采用星三角启动则还要少)。另外,如果采用互感器+热保护继电器方式保护的,建议热保护继电器选用电子的,才能进行精确保护。

3、对二次元件的保护熔断器,选择的原则是:熔断器额定电流小于等于该二次回路中额定电流最小的元件额定电流值,一般是辅助触点处,4A或6A的居多,直接使用晶体管类控制器控制的,如DDC,则很有可能是2A,如果你选了个10A的,很可能把DDC给报废了。

个人意见,欢迎指正。

网友A:
呵呵,多谢9楼的意见,对于你的选型,我也有自己的看法,大家就当探讨一下吧,希望对求助者有个帮助:
1、电机的负荷类型,在选型的时候,我选的是200A塑壳断路器,这是不需要考虑电机的负载类型的、运行性质的,因为开关选型都是有个行业标准,额定电流乘以一个安全倍数就是开关的有效容量。不管是轻载型还是重载型,现在有一种塑壳开关,是智能调节保护参数的,可以避开你的启动问题。
2、采用互感器+热继电器是比较经济的选择,但是,在不需要太严格的条件下,只要保护参数设置合理,对于常遇到的过载、缺相都可以做到有效保护,当然,在不考虑经济条件的情况下,电机的保护就不是问题了。
3、对于二次回路的保护,你说的“熔断器额定电流小于等于该二次回路中额定电流最小的元件额定电流值”,那么,我的250A交流接触器选用10A的熔断器错了?250A交流接触器的三个状态都会直接冲击这个保险管,更加不要说降压启动同时吸合几个交接了。还有,我的二次回路里面,10A的保险管针对的是250A的交接,不是针对你的DDC,所以你说我的10A熔断器会把你的DDC给废了,牵强了。
4、还有一点跟你探讨一下,75KW电机的电流是140A,而你选用的是150A交接,合理吗?

网友F:
2楼+7楼=完美答案

网友G:
2楼分析的很有道理,一定是经常深入现场的。
8楼的经验也很好,现在非标的东西太多了,选型购买时要睁大眼睛。

网友H:
向高手学习
请问你述说的短距离的用50平方的线 长距离的用75平方的线这长短怎么分啊
有没有一个表准啊谢谢啊

网友I:
看过大家的讨论。学习了。

我感觉在选择电缆线时,同行们的态度还是很保守的。在不超过20距离的时候,75kW电机的电缆线,我用25平方截面的。控制线一般都是0.75平方截面就行了。降低些成本。否则老板要发火的。吼吼吼

网友J:
高手,学习中。。。。期待后文、、、、、、、、、、

网友K:
直接用软启动就行了

网友L:
用200A的真空接触器和电机综合保护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