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7):
500千伏安的变压器380伏变三相200伏,总柜显示500安但四个分柜加起来也就300多安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还有的哪里去了?

网友A:
看看设备上用的互感器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B:
把需要检查的设备都检查后,还是没有发现就连抄几天电表,计算一下有没有误差(变损和线损也要算)然后再逐一排查,重点看互感 和开关本身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如果有图纸的话,参照一下可以快速找出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D:
呵呵,我一般都没注意这问题;
可参考4楼的方法,作一个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