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7):
是这样子的,我要测量的是砂浆在管道中流动时两点之间的压力差,以计算所产生的压力损失,砂浆中固定颗粒含量在50-70%;从泵的出口压力大约为0.1MPa左右,有没有能测这种情况下的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这几天在考虑采用压差式压力计会不会好一点,毕竟最重要的是管道上两点之间的压力差,两点间的距离约为4m,有没有用压差计的朋友帮出个主意

楼主:
最近在出差,没来及细看。不好意思!今晚看了一下,觉得还不错。有几个问题,我要差的最长为4米左右管道两点的压力差,今天试试,单点的最大压力不超过10KP,压力差的话也就不到5KP。也有更小的,就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范围。我关心的是,SC328、318是直接接在管道的两端,然后出一个数,这个数就是这两个点的压力差吗?然后这个距离能达到4米吗?最后比较尴尬的是,不知道压力差具体在什么范围,反正肯定是小于10KP的。有没有2000-5000Pa的表

楼主:
还有阿就是,由于所测对象为含有固体颗粒的砂浆,所以必须得有隔膜。能透露一下单台表的价格范围吗?我好向领导汇报

楼主:
管径为50mm,连接口为M20X1.5的标准罗纹,压力表最好能在输出信号的同时压力表上显示数值。我觉得能不能先定一台最大压力为100KPa,压差为50-80KPa的表,试试压力的具体范围。现在的情况是:最大的点的压力约为80-90KPa,最小的不到10KPa.您看能先报个价吗

楼主:
差不多已经被吓跑了。去年我买的江苏特种压力的一款,数显带模拟量输出的压力表在2000左右。但是把量程选大了,实际操作时不显数。本想来论坛看看一般是什么行情来着。

网友A:
这个好东西确实价格贵 要是想便宜 就没这个功能 1分价钱 1分货

网友B:
推荐UE压力变送器,是美国的品牌。然后再根据你的个人的参数需要选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