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1-02-27):
昨天修一台安川变频器,驱动电路是PC923和PC929组合电路。启动报警“SC”,模块好的。咸工《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
第79页图4-9中OC报警通过PC4报出。检测发现此报警“SC”正是通过此光藕PC4报出,  换掉下桥三个PC929仍然报警,换掉上桥三个PC923还是如此,不知是何缘故?此处是检测PC4输出侧电压变化还是检测PC4输出侧有无电流通路来报出OC信号的? 请咸工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A:
确定是PC4报警吗?电路是据IGBT的管压降,IGBT的导通状态报出OC信号的。在切断逆变电源的电源后,如果将VD27的负极与驱动电源的0V线短接,OC信号即被屏蔽。检修中可逐路屏蔽SC信号,确定是哪路报出的。检查触发端子的电压和电流输出能力都正常,可以大致判定是该路所驱动IGBT不良,已经开路损坏或导通不良。

楼主:
我看了一下VD27后面就是U相,屏蔽OC信号就是将U、V、W相与0V线短接是吗?

网友B:
这篇文章能帮你解答   宁波安川变频器维修注意事项  http://www.nb1888.com/shownews.asp?id=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