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7):
在用U盘往GP3302触摸屏传送程序时,突然断电。
重起触摸屏,提示system driver initialize error ,无法进入界面。
请问如何重新下载操作系统及程序!
我手头上没有usb电缆,能否通过u盘或者com1口重新下载?

网友A:
可能是闪存烧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闪存烧坏了
坏的可能性很小。

最多是GP系统被破坏。

如果有CA3-USBCB-01电缆的话直接传一下可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用U盘往GP3302触摸屏传送程序时,突然断电。
重起触摸屏,提示system driver initialize error ,无法进入界面。
请问如何重新下载操作系统及程序!
我手头上没有usb电缆,能否通过u盘或者com1口重新下载?
这种情况最好是用CA3-USBCB-01电缆下载了。
COM1口是无法用来下载程序的。

网友C:
以前记得proface的屏好像在传送过程中不能断电,断电后要发回去维修。很长时间了,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楼主:
看来我先买根通讯线试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记得proface的屏好像在传送过程中不能断电,断电后要发回去维修。很长时间了,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其实也不是什么维修,重新刷一下系统而已,其实另外有办法自行解决而已。

楼主(2011-04-20):
请问风之力大虾,我买了一根CA3-USBCB-01电缆,但却连接不上触摸屏,无法重刷系统!
请问如何操作可以重刷系统,谢谢!!!

楼主:
启动触摸屏时,提示:this unit's runtime data was not downloaded.please download the runtime data again(force runtime setup)。然后我选择download
出现另一画面,start up error:boot.cfg    please download the runtime system from the editor .

网友B:
你有没有选择强制系统传输试一下?

楼主:
试过了,不行,是写入失败。
请问大虾这可怎么办?还有办法吗?

网友D:
是不是短路了

龙万机电  http://www.bas-ch.com

网友B:
屏能格式化吗?如果不能,只能送无锡工厂了。

楼主:
请问如何格式化屏?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B:
进OFFLINE可以把屏格式化。

楼主:
呵呵,看来必须进医院了,因为进不了系统啊,没有哪个offline选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