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疑问

楼主(2011-02-27):
我从书上看,变频器静态时驱动块3120的2-3脚为0伏,动态时为0.6伏。但我从好的变频器上测了以后,静态时2-3脚为0.6伏动态时为1.3伏,3相输出电压也平衡,没有直流成分??

网友A:
驱动IC输入电压信号,随信号占空比不同(频率调节值不同)、产品型号不同,而有差异。但信号动、静态变化明显,如0、0.6V,0,2V。只有本机六路信号,才有可比性。输出正常,当然说明信号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