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7):
居民用电和企业用电那个贵?谁能说出其中奥妙来,这个问题懂点电的不一定能说出来。

网友A:
哈哈
这个问题再此出现。。。。。。。

楼主:
过几天我来解说,看有道理吗。

网友B:
据我所知,居民电跟工业电的价格相差比较大,居民电不存在一个错峰用电问题,而工业电除了价格上比民用电高之外,还要涉及到比较多的问题,一、要看看你是否专变;二、是否高计;三、是否专线高计;针对以上两种不同的用电形式都有不同的计量方式。但是,大用户工业电都有一些奖励机制,比如在谷时段用电的话可以按照50%的计费等,目的是鼓励工业用户支持错峰用电,这是广东地区的用电收费机制,不知道其他省份是否则这样。

楼主:
提示;3相电度表和单相电度表原理是一样计费的吗?

网友C:
峰平谷,有功无功每个计费时间段不一样的,高计和低计结构不是很一样,电费也就不一样

楼主:
企业用电平均价在7毛左右,而居民用电价格在5毛多点。看似企业用电贵点。知道其中的计算方法,没多少人知道。

楼主:
企业用1.732度电约等于居民用电3度。这个原理有多少人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