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7):
如题,不知这种办法可不可行?为什么呢?

网友A:
可以,我用过两个15V开关电源取正负15V~!

网友B:
可以的,没有太大问题。最好买同一种电源

网友C:
电流容量相同或相近,一电源正极(A电源)接另一电源负极(B电源),从B电源正极、A电源负极引出,为同极性串联,可以。

网友D:
建议不要用

网友E:
应该可以,但要型号相同,且注意电流

网友F:
第一次听说这种用法,长见识啦

网友G:
完全可以。没有必要担心。两个DC24V电源首尾相接。也就是说第二个DC24V的+端接第一个DC24V的-端即可。

这种方法在实验的时候,手头没有现成的电源,就是这么搭配的。不仅是两个,N个串联都行。但要注意负载电流必须要满足最小的那个电源的容量。别过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建议不要用

网友I:
完全可以,我在以前的公司接过。
有条件你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