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包机加热

楼主(2011-02-27):
请问各位师傅打包机加热用的加热头两端有0欧姆阻值  为什么不短路跳闸  求此种加热的原理

网友A:
短路加热?低电压大电流,短路加热变压器。

网友B:
里面有个大功率变压器,加热头是钼做的,和电焊机的原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