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8):
现在有台变频器主要应用在恒压供水上面,出现了一个情况,压力怎么也调不上去,压力表一直保持在0.45mpa。在变频面板上面在将压力设定值设高。压力表一样保持原来压力。压力表也跟换过。变频器反馈值端子的电压是0-10v。端口选用AI1。电压反馈。如果通过参数我将AI1的模拟量最小值设置为0.最大值设置为5v 。那么会不会出现压力达不到上去呢。反馈回来的直达到了5v后在调压力  压力始终调不上去?压力表的量程是1map的量程。

网友A:
不用PID时能否把水压调上去?压力怎么也调不上去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是多少?

网友B:
是的,2楼的问题应该回答。

也就是说,直接给变频器驱动水泵电机50Hz,看看压力是多少?然后采用PID调节压力,变频器的运行频率显示是多少?

网友C:
给定调小看看有什么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