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8):
富士伺服驱动器的CN1接口,第一号脚P24。第2号脚(伺服使能)CONT1。第3号脚(伺服故障清除,),第8号脚(脉冲)*CA。第14号脚M24。第15号脚(伺服准备)OUT1。。第16号脚(伺服报警,设置参数变为3)OUT2变为报警输出。。第19号脚PPI 。。第21号脚(方向)*CB..想问的就是P24是不是CONT的公共端,M24是不是OUT的公共端。永宏PLC的输入接口S/S接正DC正24V。第一号脚M24,接0V,第15号脚是(伺服准备)接到PLC的输入端怎么会没有输入信号呢,伺服开机正常情况下,伺服准备端口是不是一直有信号输出,哪位高手指点一下。。PLC控制富士伺服(位置控制),CN1端口要怎么接线才能让永宏PLC的输入端口有信号。

网友A:
首先外部信号控制线接好,如第2号脚(伺服使能),第15号脚(伺服准备)OUT1还有正反转限位信号,查看手册看哪些是要短接好之后伺服才可以正常运行的。接好这些线之后,上电后伺服应锁定了(即伺服ON)。停电,接好脉冲输入信号,如第8号脚(脉冲)*CA或是其它脉冲腿或是方向控制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