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8):
单位一台数控滚齿机现在零点位置不太对劲,想找个工件对一下刀,但是单位很少人接触数控滚齿机,请教一下那个高手能指点一下,多谢了!
系统是funac 18i的,不过有机床厂家的宏界面。
高手莫笑呀,对刀对没有接触过的操作人员来说也是个技术活呀,多谢多谢!

网友A:
是零点丢了吗?

楼主:
对,之前是零点丢了,不过现在恢复了回零以后操作工反映说绝对坐标值不对劲。
所以想对一下刀看看。
多谢。

网友A:
重新设置零点肯定和原来的有位置上的差别,你可以根据设定后零点加工产品的尺寸与原来程序上的坐标值得差别重新设定零点就行了。

楼主:
怎么设置呢?需要用千分表打吗?移动回零开关?

网友A(2011-05-04):
有减速挡块怎么会零点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