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8):
15个灯依次15秒后点亮,到第15个灯亮15秒后,全部灯灭,然后再重新开始循环,不知有没有简单的办法,谢谢

网友A:
用移位指令做

楼主:
能不能给个例子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个灯依次15秒后点亮,到第15个灯亮15秒后,全部灯灭,然后再重新开始循环,不知有没有简单的办法,谢谢

你连复杂的方法都不会写,谈何精炼程序……

下图和楼主的要求略有不同,请自行修改。

网友C:
   循环移位吗?可参见这个帖子“FX2N输出“顺序接通”的几段试验程序”: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104878
   但该帖例子,与楼主的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