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8):
我想做一个早6:00-9:00,16:00-20:00,开的风机,其他时间都是关的时钟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一个早6:00-9:00,16:00-20:00,开的风机,其他时间都是关的时钟程序

基本的思路也就是读取CJ的A351~A353来读取时间(BCD)码进行比较。

如果你的PLC的硬件版本在2.0或以上,可以使用时钟比较指令,2.0以下不支持,因此你只能使用BCD码比较来实现。
程序不是完整程序,请根据例子执行修正。

网友A:
另外,你欧姆龙的不发在欧姆龙的板块中,发在西门子的板块中是欺负这里的版主吗?

楼主:
下面那个 两个#6  是什么意思 ,我下载到PLC里面不行的,哦还是看不懂 ,帮忙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那个 两个#6  是什么意思 ,我下载到PLC里面不行的,哦还是看不懂 ,帮忙解释一下好吗?

#6控制字,除时,分外,其他时间被屏蔽。

前面已经说过,硬件版本V2.0以上才可以使用,否则请使用BCD码去比较A351……等时钟地址!

网友B:
呵呵;用这个如果仅仅是实现这个功能,还真的是相当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