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8):
三菱FX1S PLC,8端输入,其中7端输入是直流24伏,1端接入的是火线,可以正常工作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PLC上L/N是接电源的,其它的输入端不需要外接电源,其内部已有电源,只有直接和COM端连接就可以

网友B:
PLC的输入端子L  N接电源220V,其它的输入端子和COM端连接输入信号的。

楼主:
感谢回复,我是说输入端其中一端输入的是火线

网友A:
输入端已有直流24V电源,不能接交流的,如果直接接就完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C的输入端子L  N接电源220V,其它的输入端子和COM端连接输入信号的。
LN接220V外电
其它的端口不要接外电,否则PLC就烧掉了

网友D:
肯定不行的哦!

网友E:
只有电源端 能够接 规定的电源,FX1S的输入端、不允许接“火线”!

输出点若是继电器输出,则可以查看说明书,应当可以接入~220V电源。

网友F:
呵呵;除了L、N电源端外,上面的端子任一个输入交流电你这台PLC就算报销了;

网友G:
仔细看一下操作手册上面有接线图。

网友H:
不可以!FX1S系列PLC只有DC输入型,楼主选型时候要注意如AC电源DC输入型之类!
这是选型时就应该考虑的问题!

楼主:
我的一台plc接错了,输入端X6上的行程点误接了火线,可是PLC还能工作,只是有时跳闸(不知道与此有关否),重开时还能工作,用了一个月,PLC也没坏,现在改过来了,不知以后还跳闸不。感谢大家交流。

网友F:
呵呵;输入上接入AC220V还没有烧,也算是一个奇迹了;

网友I:
搞清接线端子再接!

网友J:
肯定是不行的,除了电源端子可以接火线外,只有输出的COMN可以接了,条件是M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