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8):
我厂有两台并联运行的变压器,符合并联运行的条件,低压侧单母分段运行,母联合,每台变压器带一段母线,但每段母线负荷差别较大,是否这是造成两台并联运行的变压器负荷分配不均的原因?

网友A:
两台并联运行的变压器参数要一致,负载尽可能做到三相平衡,满足这些条件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B:
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的话,不管那段母线上的负荷是多少,经过母联柜连通后,两台变压器的输出电流应该是一样的,只是电流方向不同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台并联运行的变压器参数要一致,负载尽可能做到三相平衡,满足这些条件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的话,不管那段母线上的负荷是多少,经过母联柜连通后,两台变压器的输出电流应该是一样的,只是电流方向不同而已。

事实上我们因为负荷在两段母线上分配不均,两台并联变压器的电流是不一样的

楼主:
请大家根据实际情况多说说,不要拘泥于理论

网友B:
楼主,你们的变压器使用何种并联方式?母线首端并联还是末端并联?要搞清楚或者检查一下你的母联柜状态是否正常了,变压器通过母联,其输出电流应该是一样的!不能超过5%的压差,我公司两台1250并联,不管那段母线的负荷重,两台输出电流基本一样。假如两台变压器并联之后出现不均衡电流的话,你就要核对两个变压器的参数或者检查母联部分是否出问题了,这是很不正常的,要留心了。。

网友D:
变压器电流不一样表示变压器二次侧电压也有差别,那么二台变压器间有环流存在。检查一下二台变压器的分接开关是不是在同一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们的变压器使用何种并联方式?母线首端并联还是末端并联?要搞清楚或者检查一下你的母联柜状态是否正常了,变压器通过母联,其输出电流应该是一样的!不能超过5%的压差,我公司两台1250并联,不管那段母线的负荷重,两台输出电流基本一样。假如两台变压器并联之后出现不均衡电流的话,你就要核对两个变压器的参数或者检查母联部分是否出问题了,这是很不正常的,要留心了。。

我们是低压侧并联,低压侧母线分段,变压器电流不均与母联有什么具体关系呢?

网友B:
当然是低压侧母联了,首先你要搞清楚什么叫母联,母联的目的是什么,搞清楚这关系,你可能就清楚了,我估计你现在还是不知道你的母联柜到底有没有合上的。。

网友B:
不管末端母联还是首端母联,两变压器输出电流都应该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你的叙说,你们应该是母线尾部才采用母连,那个电流不同是正常的!
你必须采用变压器出口母连才可以电流均衡
是母线尾部母联,采用出口母联能好点?这倒是个新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低压侧母联了,首先你要搞清楚什么叫母联,母联的目的是什么,搞清楚这关系,你可能就清楚了,我估计你现在还是不知道你的母联柜到底有没有合上的。。
你们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都只知道理论上如何,实际情况估计都不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低压侧母联了,首先你要搞清楚什么叫母联,母联的目的是什么,搞清楚这关系,你可能就清楚了,我估计你现在还是不知道你的母联柜到底有没有合上的。。
你们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都只知道理论上如何,实际情况估计都不了解
该说的都说了,自己先去了解了解,母线联结的目的是什么,人家该说的该回答的,存在什么问题也已经跟你分析过了,环流、母联柜性能状态,自己去检查一下啊,理论是指导思想,有理论指导你才能有个解决思路,自己动动脑吧。

网友F:
你发个系统图上来,让大家看看变压器是怎么并联法

网友G:
2500和1250的能并联使用吗,也是用母联柜连接吗,那负荷怎么分配啊,请教诸位高人

网友H:
同意九楼观点,如果合上母联,两台变压器的负荷时一样大的

网友B:
17楼,不同容量的变压器原则上不能并联使用,最低要求是容量不能相差30%。。变压器并联使用的基本要求是:1、容量相同;2、接线组别相同;3、短路电压相同;4、变比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2500和1250的能并联使用吗,也是用母联柜连接吗,那负荷怎么分配啊,请教诸位高人

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如果像某些人说的平均分配,那岂不是有多负荷的变压器?

楼主:
上述变压器并联容量差别大些,那么如果为2500和2000并联呢?负荷时如何分配的?

网友I:
我的也是,并联参数都一样,就是电流分配不均,母连柜当然合上了,只是负荷分配问题不是太好参数是参照铭牌标识值,我也没有并联成功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也是,并联参数都一样,就是电流分配不均,母连柜当然合上了,只是负荷分配问题不是太好参数是参照铭牌标识值,我也没有并联成功哦

就是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电流不一样表示变压器二次侧电压也有差别,那么二台变压器间有环流存在。检查一下二台变压器的分接开关是不是在同一档。

楼主:
已经说过是满足并联案条件的,就是负荷分配不均

网友K:
我公司也是这样的情况,但不均的情况不严重

楼主:
看来实际运行中不均的情况的共存的,大家在这个基础上讨论为何不均

楼主:
引用 网友L:
必须满足下面一个条件:
(1) 各台变压器的电压比(变比)应相同;
(2) 各台变压器的阻抗电压(短路阻抗)应相等;
(3) 各台变压器的接线组别必须相同.

这个理论谁都知道,但实际运行情况恐怕留心的人不多

网友M:
(变压器并列运行的条件还有一条,就是每台变压器的短路阻抗(短路电压百分数)应该相近,不能差太多,否则负荷会分配不均)出现输出电流不是一样!不能超过5%的压差,我站两台63MW并联电流没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变压器并列运行的条件还有一条,就是每台变压器的短路阻抗(短路电压百分数)应该相近,不能差太多,否则负荷会分配不均)出现输出电流不是一样!不能超过5%的压差,我站两台63MW并联电流没什么差别!!

不知你两天变压器二次侧负荷是否差别不大?这点很关键

网友N:
再次检查两台变是不是符合并列条件,是不是变比不一样,是不是容量差别太大,是不是连接组别不一样,是不是二次侧要调档,再检查三相电流是不是差别太大,再检查中性点接地是否良好。

楼主:
再检查中性点接地是否良好。这点倒是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