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1-02-28):
把仪表采集到的信息接到上位机,使上位机能监控到数据,电脑串口是232的,但仪表通讯是485的,我要是有厂家的通讯打包方式也就是传输说明书的话是不是就不用用到转换器了。 布线的话,一根网线、一根双芯电缆线,方案可行不?  外插一个与此无关的问题。 在电脑上安装一个cp5613卡后,没提示让安装驱动程序,之前电脑上已经安装过SIMATIC NET 06版的了。若是因为我已经安装过06版的话,那装上5613后电脑应该支持啊,但是还是没有出现我想要的画面,跟没安装5613前一样。

网友A:
^_^,楼主很可爱,也天真。

你以为485和232是什么啊,协议包吗?

电脑不是电视机,开开只能让你看看。没人一直在表演节目的。

你想要啥,要自己做的,给自己编个节目放放吧

楼主:
11
此言差矣,我问的的PC设置方面的。

网友B:
第一次听说,232和485之间不用加转接模块就可以通信。如果能同那么我的前辈们你们这几十年都干啥了呢?浪费了这么个东西

网友C(2011-04-15):
第一次发帖。

RS232(抗干扰弱,距离近) RS485(抗干扰强,距离远) 接口电气性能不匹配,
需要加  RS232转RS485 模块。

详细的介绍网上搜索下很多。

网友D(2011-05-17):
要加RS232/RS485转换器的,用特性阻抗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即可,不要网线的。
--------※------------※-------------※---------------

下列建议希望会有所帮助:
1.采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RS485专用电缆更有利于保证通信。

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CC-Link的总线电缆是特性阻抗为110±10Ω的3芯绞合屏蔽电缆,国产型号规格:STP-110Ω(for CANopen & CC-Link)3C×20AWG  ,使用时,屏蔽层应只在一端接地!

2.传输距离超过300米应加终端电阻(一般为120Ω)。

3.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
      户外布线防雷很重要!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网友E(2011-08-25):
提供485转232模块,要的电联13251475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