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报表

楼主(2011-02-28):
大家帮我看下红色圈内的是什么意思了?怎么做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力控设置我遇到过
载数据库组态变量中,选择你要访问的变量,双击-历史参数中,把数据变化保存,变为下面的数据定时保存,设置时间即可

楼主:
嗯好的我明白啦、、呵呵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