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

楼主(2011-02-28):
大家好红色圈内接多大的电阻呢?不接可以吗?

网友A:
一般接的是250欧姆电阻,安全栅可以看作是一个经过隔离的信号源,它的负载是250-750欧姆,不接也可以,但是一旦电流表出现短路的时候,有可能会导致安全栅损坏,因此,为了安全起见,应该在电路中串连一个250欧姆的电阻。

楼主:
哦谢谢你了
今天才知道是这样子的

网友B:
又学了点知识

网友C:
不明白,不同的电源电压,电阻都是250欧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接的是250欧姆电阻,安全栅可以看作是一个经过隔离的信号源,它的负载是250-750欧姆,不接也可以,但是一旦电流表出现短路的时候,有可能会导致安全栅损坏,因此,为了安全起见,应该在电路中串连一个250欧姆的电阻。
数值是怎么来的?

网友E:
一般接的是250欧姆电阻,没留意有什么作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