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8):
有台变压器,有三路负荷,平时零线都正常,在其中一路单独接了船用的三相380V变220V的负荷后,变压器的零线就带电了,是怎么回事呢?其中一路接的三相380V吊机在接上零线做地线后,钢丝绳都起火花了。拆了那船用的负荷后就没事了。是那个负荷引起的吗?那是个什么?为什么会引起这个现象?

网友A:
在其中一路单独接了船用的三相380V变220V的负荷后,
这句话不是很明白

网友B:
零线接触不良或变压器接地不良

网友C:
吊车漏电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零线接触不良,或者就是断了。

网友E:
三相电能不平衡,且中性点接地电阻大,形成中心点的偏移

网友F:
变压器内部连了?

楼主:
回2楼的师傅,“在其中一路单独接了船用的三相380V变220V的负荷后“是指有一路电源只是接到了船上。船上用的是3相380V变220V的电源,也就是接了3相380上船,不接零线上去

网友G:
对地问题

楼主:
回其他几位师傅,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阻是0.2欧,零线的链接良好,在拆了那船用的负荷后,零线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B:
可能两个变压器都有问题先查船用的

网友H:
同意6楼的观点

网友I:
绝对不是变压器中性点的问题,给船用设备+一个重复接地吧

楼主:
船已经开走了,也知道是船上的设备引起的,就是还搞不清楚为啥会这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三相电能不平衡,且中性点接地电阻大,形成中心点的偏移

这是常见,常常以为零线没电,其实不是,只是零线内阻少,但三相严重不平衡时就会有电。U=IR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三相电能不平衡,且中性点接地电阻大,形成中心点的偏移
同意这个意见

网友L:
三相负载不平衡了,零线就带电了

网友M:
菜鸟的我又学了点东西

网友N:
肯定哪里接地不好,出现漏电

网友O:
三相不平衡了 中性线带电了

网友P:
带电的问题出现在  接了380变220的负荷了,变压器又把零线使用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D:
零线接触不良,或者就是断了。

网友R:
三相电能不平衡

楼主:
当时基本用的是三相电,船上只用了4千瓦的单相电,还是380V变220V的

网友S:
三相负载不平衡,出现了零点漂移,

网友T:
就是三相间电流不平衡  接船的那项高了

网友U:
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以后变压器中性点就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