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8):
各位,请教一个问题,现在的笔记本都没有串口线,在购买USB转串口线时是不是所有的都可以用啊?我买了一根,学习单片机TX-1型的板子时可以用,但是接西门子S7-200  201时又联不上,是怎么回事啊?我连PLC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转换线?

网友A:
唉~S7-200是RS485,又不是RS232,你那单片机的RS232线……

网友B:
呵呵;直接买USB-PPI的编程电缆;

网友C:
USB转串口线连西门子S7-200  是不太好用。我曾经买了8根转接线,只有一根可以用

网友B:
呵呵;S7-200最好买直接的USB编程电缆;

网友D:
西门子200有专用的连接线的,我这里有,价格比较便宜,USB-PPI

网友E:
你得买USB转RS232的才好使,普通转串口的一般都不能用

网友F:
买好一些的能用,我现在用的是HP USP转232口的可以和s7-200连接

网友G:
可以直接找USB转PPI的,西门子专用电缆